工控机
求助:想建数据采集系统,请给点建议

楼主(2005-10-26):
本人想在实验室建一套数据采集系统,要测量瞬态的压力、流量和温度。压力采用压力传感器、流量采用流量控制器,温度采用热电偶。 我所测的温度比较高,有1500K;压力大约在4MPa;流量比较小,只有几克/秒;实验系统的变化状态比较快,量级在毫秒。 本人主要的疑问就是,压力、流量和温度各自调理器的选择,采集卡的选择,如何连接,以及软件实现方面的问题。从网上看到,大家都说采用Labview易学好用,本人正在学习,也希望能给我推荐几本比较好的学习资料。 同时,也希望各位商家能为我推荐一下性价比比较高的板卡。

网友A:
不够详细。温度是1500K还是1500℃?参数间的情况?变化快的意思?
simeonpu@163.com

网友B:
可以关注一下WWW.VIDTS.COM的产品

楼主:
我要测的温度是1500K,工作过程变化很快,由于要测的是燃气的点火,燃烧过程很快,可能一转眼就反应完了。我要采集的就是在燃烧温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以及压强的变化曲线。

网友A:
简单多了。建议:传感器选择进口的。压力传感器选择压电压力传感器,动态特性好。温度传感器进口的,有到微秒级的。数采可以考虑选择一块NI的1.25M/S的卡就可以了。或者选和NI产品兼容性好的产品,不过不多啊。可以联系我:simeonpu@163.com。13572858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