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RA70调整失灵

楼主(2005-10-27):
6RA70调整器4,5端给定0V,电机转速达额定值.调整器无报警.r001显示114.5,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既然r001有显示,那么就表示端子4,5之间有电压了,去查查外部线路吧,估计跟装置关系不大,如果真的是有故障不报警是否报警被屏蔽掉了,亦或装置真的有问题?

楼主:
将端子4,5两端接线拆除后,r001=114.5.

网友B:
外给定至4,5端子的线路有问题--0V线应该是有问题.6RA70是正常的.

网友C:
r003=?
换个模拟量输入端口(6 7)试一试

楼主:
将同型号调速器主控板换上,故障消除.另r003=0.12,能否用端口(6,7)代替端口(4,5)做给定输入端.参数是否调整.谢谢!

网友C:
控制板上(4 5)端口的A/D转换有问题.(6 7)端口当然可替代,参数必须调整.

楼主:
小Z:你好!
    控制板上(4,5)端口的A/D转换器是OPA4234吗?程序是否有问题?
改为(6,7)端口后参数如何改?谢谢!

网友D:
朋友去找外协呀,何必头痛.FIND ME QQ11779674

网友E:
如果是A/D芯片的问题,会有好几个模拟口同时损坏,另外程序不会有问题。6RA70的程序还是很稳定的,估计一个是你的外电路有问题,一个是CUD1板有问题。另外,如果你用6RA70的正负10v电源给4,5端子提供分压的话,还有共地的问题需要解决。R003=0.12的问题你可以通过在回路里叠加-0.12来解决。模拟电路的输入要调偏置和增益,6RA70里有相关的参数都是可以的。另外,里面的所有模拟量输入都能接受电压输入,相互代替是没有关系的,只是采样精度略有不同。另外,内部的参数还要变动一下

网友F:
你如果有6RA70功能图,可以看看给定值是从哪过去的,是不是还有别的附加给定,如果都没问题你可换一对端子吗,何必单恋一枝花呢?

网友G:
应该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可以根据功能图上给定的回路倒着往回查相应的r参数,一步步找到问题所在;或者干脆初始化,从新设定\优化.

楼主:
怎么多朋友帮忙!真的令本人非常感动.中国做技术的人都这样团结互助,还怕小日本的灼灼逼人之势.另本机初始化后,问题依旧,可能是CUD1板有问题,因为换了一块CUD1后问题就解决了.现在是CUD1板坏在哪了?换端口(6,7)后,参数如何改?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E:
写起来太多,方便的话,直接给我打个电话吧,010-63717983

网友B:
CUD1 换了就正常还不能证明原板就一定损坏.调一下偏置参数,如果4,5在输入为零,R001参数能随着变化,这块板就很可能没坏.

楼主:
ZHXL你好,能将你的QQ号告之,我的QQ号是409118808,方便多联系.

网友E:
山中雀,你好!不好意思,我从来没用过QQ,不过我们通过电话一样可以技术交流的,或给我发邮件也可以cosin2003@126.com

网友H(2006-02-28):
P701规格化设置如何?

楼主(2012-01-05):
这个问题最终找到,是模拟回路的LM339坏了造成的。

网友I:
山中雀对疑难问题锲而不舍,与同行交流问题有始有终,尽管时间过去了六年;好样的!有问题请教,有知识共享 良好学风大力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