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出现OPF报警

楼主(2005-10-27):
我现有一台施耐德变频器30KW出现OPF报警信号,看说明书是输出缺相检查电机的问题,可测量也不缺相空载也出现OPF报警。请问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是否是带小电机?

楼主:
我带的是4。0KW的电机,但是空载也出现OPF报警信号。我这还有一台18。5KW的施耐德变频器本来是好的换了下主板也出现OPF报警信号,现在两台都这样。

网友A:
电机功率要接近变频器功率,不然跳OPF故障。这是施耐德变频器特色。

网友B:
你是否超速运行

网友C:
在参数中将输出缺相功能取消!

网友D:
你要是带小电机就要把传动菜单的SPC改成小型电机,故障菜单的OPL选成NO。。。。你试试看。

网友E:
只要把OPL改成NO,然后测试,如果电机运转正常,那就是控制板的问题了,如果还不正常,有可能IGBT有问题。

网友F:
上面这位老师能具体说说控制板故障的位置吗?我也有这样的一台机子。谢谢了!

网友E:
我们碰到的大多数都是控制卡的问题,但具体怎么维修,还不是很清楚,等我去咨询一下,呵呵

网友E:
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告诉我,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网友G:
施耐德大功率带小电机或不带电机,均要将FLT菜单中OPL改为NO,同时还要将DRC菜单中SPC改为SMALL MOTOR,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如还有问题则是硬件坏了,OPF多是电源板坏了

网友H(2005-12-13):
宋加平:
您是施耐德技术人员?据我维修几台施耐德变频OPF故障,好象并不都是电源板坏了,但不知道您说的电源板是什么“电源板”?盼赐教
就我修东芝经验以及和几台施耐德维修比较(硬件方面):楼主说30KW,应该是和东芝A7或P7机型硬件一样,该机型模块也是智能模块块,应注意看光耦和驱动放大电路。然后排除模块是否坏!
以上仅个人维修观点

网友F:
谢谢以上各位,我问题已解决,是电流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I:
模块坏了一般不报opf的

网友J(2007-01-04):
李春发李工说的很对,这是施耐德变频器的特色.

网友K:
呵呵,大马拉小车的表现

网友L:
楼上各位前辈说得都很好!我也碰到过此类问题,施耐德变频器就是这样!

网友L: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我用一台Altivar 71变频器拖动两个机构。一个机构是行走机构,另一个是起升机构。这样就得设置两个应用宏进行电机切换,所以变频器也得同时设置两套参数。本人初次使用这种控制方式,望指教!(在变频器设置时怎样保存一套参数,然后进行第二套参数的设置?变频器LI3我设置其功能为:电机切换)

网友M:
直接设置第二组参数就好了,它与第一组参数的参数名是不一样的(基本上是在参数名后加2)

网友L:
谢谢!楼上大侠能不能说得详细一些。在哪个菜单下进行第二组参数设置。第一组参数又是怎么保存?如何进行参数切换。望祥解!不甚感激!!!

网友N(2008-04-11):
我觉得或许还是设置的问题,建议初始化以后再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O:
我遇到过,正常的话,可以低两档使用,不过我遇到这情况的时候是电机和驱动器功率相同,屏蔽这功能就得了

网友P(2011-04-23):
我这儿有台空载也报OPF,明天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Q:
这是变频器的输出缺相保护,可以在参数里取消的!

网友R(2011-11-03):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疑难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此书于11年10月出版,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网上书店(如当当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中国科技金书网,卓越网)和各地大的书店都有。

网友S(2011-12-14):
设置OPL 为NO 有效,谢谢~!

网友T:
电机小了  把缺相参数取消掉  再选择小电机模式就没问题了

网友U(2012-02-17):
atv71250kw能用3kw的电机测试吗

网友U:
空载时测电压输出平(有一个参数是延时报缺相的) atv71 250kw 用3kw电机测试烧电机 接电机上去 就电流30A 电压 440v  不管频率怎么变都是这横逆

网友U:
opl=no报超速 =yes电机电流非常大烧电机

网友U:
不好意思  控制模搞错了

网友V: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现在好了,真的谢谢大家

网友W:
检查预他是否有相邻的变频器与这台变频器之间的连线是否绝缘性能不好,造成短路,或者本身输出线之间断指绝缘不好又短路问题,也会爆此故障,我们每年使用几百台施耐德的变频器遇到很多问题,

网友X:
各位好,我现有一台ATV31H018M2A的变频器报警1nf,我怀疑是主板坏了就单独给主板加电压,但是还是一样的报警,请各位帮我判断一下,是不是主板坏了。谢谢各位。    能不能维修,该怎样维修。

网友Y(2013-06-20):
------------------------------------------------------------------------------------------------------------------------------------

常年提供施耐德  元件级维修  现场服务,备件服务  技术支持 ATV38  ATV58 ATV68 ATS46 ATS48 ATV61  ATV71  备件大量供应。61  71主板  IGBT 驱动板  电源板 风机卡 风机  现货供应。

需要电话联系 13554483804  陈工

网友Z(2018-01-10):
我也在用施耐德变频器,比较好用的

网友AA(2024-02-04):
来学习的,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