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CAN节点中的SJA1000如果使用的晶振不同,可以正常通讯吗?

楼主(2005-10-27):
谢谢大家了!我用的监测设备(监测总线上的消息)中SJA1000的晶振是16MHZ的,但是系统中的节点的SJA1000的晶振需要调整为24MHZ,请问如何实现正常通讯呢?只设波特率可以吗?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通讯的,他们之间的通讯只受波特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