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默生变频遭遇

楼主(2005-10-27):
我在2004年10月安装了TD2100*KW变频器的一套恒压供水系统,一拖二循环供水方式.于2004年11月产生不E015报警,我处理多次都无法解决该问题,于是通过供货商联系到爱默生**片区办事处.得到的答复是可能是加速过电流的原因造成的.经过多次调试未果,于2005年6月向爱默生的**办事处请求进行更换主板的作业,爱默生的某经销商接到该维修作业的时候,向我提出要求1000大洋一次的维修作业费用,并声明该问题应该是控制线路的问题.我处已经作了多次的检查和实验的工作.只好将电路图,故障现象,故障试验办法等相应的资料传真到该分销商处,得到的回答是没时间.只好爱默生**片区办事处.结果是另外派一个分销商来.我们更换主板时发现VC1通道已经击穿(拿坏板来维修???),在选择CC1通道后,交客户使用.当日客户就反映出现在加泵前会出现频率突然降低,减泵前频率突然升高的问题.没办法只好等待爱默生**片区办事处再寄板子过来.还好,该段时间的供水未出现异常的报警和其他的故障现象.到2005年10月,终于进行了又一次换板作业,结果在减泵的时候出现E001报警.天啊!!!!我又做了相关的多次测试,得到的结果是E001,E015.的报警信息.我也实在是没法再说什么了,只好把第二块主板装上.然后告诉我的客户我没办法了.只有这样用了. 我安装调试了数百台次的变频系统.基本上把国内流行的主流变频器都调过了用过了.向如此长时间多次的到客户处服务和实验也是前所未有的.整个服务时间是前后接近一年,服务次数累计26次.整个服务的费用占该设备的销售额的30%. 我的教训是品牌固然是选型的重要参考,可是在实际的选型过程中间还要仔细的考虑该品牌在当地的售后服务体系和建立的办法. (个人背景:曾任某知名品牌的售后服务工程师多年,现为某自动化公司技术主管,设计,安装调试了数百套变频系统,进行了各品牌的变频器维修100多台)

网友A:
由于主客观原因,变频器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设备,如果生产厂家服务跟不上,会使客户非常头痛,所以在购买变频器时一定要注意这问题,了解代理商的实力,最好签一份合同,并规定如果变频器坏了是否上门维修,费用分担,维修期限等。

网友B:
你是那的客户 啊,我们是专做艾默生的,服务很好啊

楼主:
我是四川的!!!
这个事情还是售后体系的问题.在这里是因为经销商和厂家的出发点不同.在售后上就会出现脱节的情况.

网友C:
你所说的这个情况以前真没听说过,艾默生的联保中心都是技术实力较强的代理商,负责整个区域内的售后工作。报E001换主控板能解决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