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与压力关系,差压不线性与PLC计算函数

楼主(2005-10-27):
流量与压力关系,差压不线性与PLC计算函数: 1.气体液体介质中,流量与压力都应该有关系,液体压力对流量的影响可以忽略吗???我要计算某直径管道煤气的最大流量怎么计算:Q=f(P),谁能告诉我怎么计算. 2.流量计的差压信号4-20mA跟流量值不成线性时,我PLC采集计算怎么计算,厂家应该提供有函数吗?

网友A:
不成线性是流量计的问题(不合格),送检标定时,检定方可提供数据用来修正。

网友B:
不一定呀!

网友C:
没有精度要求,怎么算也无所谓

网友D:
关于流量的计算,不同的形态,有它不同的计算转换公式。这一点你可以查询相关的资料。

网友E:
流量是由流速和管道截面积决定的

还有差压式流量计的差压信号本来就不线性阿,都要开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