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系列PLC硬件与软件的匹配

楼主(2005-10-27):
各位大侠: 因为对AB产品系列不熟悉,现在仍搞不清楚AB产品的软硬件匹配关系。 能否给出相应硬件系列对应的编程软件系列,以及是否有通用的软件等等。 软件包括开发、组态、通信等等。 硬件只知道什么PLC5、SLC5等等,他们有什么区别?及其软件怎么配置? 不知我是否表达清楚。

网友A:
   RSLogix是一系列的编程开发软件,它对应AB不同PLC型号,RSLogix 5 支持PLC-5系列PLC;RSLogix 500 支持 SLC 500和MicroLogix 系列PLC。RSLogix 500支持RSLogix 5000系列PLC。
   RSLINK是通讯软件,RSLOGIX编程软件与PLC的控制器向连都需要通过RSLINK来连接ONLINE。。。
   在一般的情况下,控制器型号选好后,你都会需去组态一个通信网络,不同的网络需要不同的网络模块,ROCKWELL的网络有很多:EtherNet\IP,ControlNet,DeviceNet,DH+,FieldBus.....

楼主:
RSLogix 500[/u]支持RSLogix 5000系列PLC。
这里划线部分是不是应该是 RSLogix 5000

网友B:
三种编程软件, 可以编所以的AB plc 了 ,logix 5 logix 500 logix 5000

网友C:
我用rslinx+RSLogix5+rsview32+plc5/80、5/40不错的组合.我认为.

网友A:
呵呵!
改正:
打错了哟,是RSLOGIX 5000。。
RSLOGIX 5000支持LOGIX系列的PLC,包括:ControlLogix,CompactLogix...

网友D:
RSLogix 5    ----> PLC 5
RSLogix 500  ----> SLC 500, MicroLogix 1200\1500
RSLogix 5000 ----> ControlLogix, CompactLog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