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XML构建HMI?

楼主(2005-10-27):
XML是一种比较熟悉而且通用的工具。它句法结构少,易于学习,可广泛地应用于工业的各个领域,构建各种类型的HMI。 各位网友,如果您已经使用XML技术来用于工业控制,欢迎发表出来,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网友A:
Web和XML可以降低成本。现在客户关注的问题主要不是投资回报,而是成本总量的问题。

楼主:
     在全然不同的系统之间或整个企业范围内实现电子数据的共享,不仅仅是过程工业的需求,也是所有企业的共同需求,XML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需求而开发的。目前,XML已经定义了语言结构,但指令词典和每个指令的通用意义是什么好像还正在研究过程中。

楼主:
    “可扩展标记语言”(XML) 提供一种描述结构化数据的方法。与主要用于控制数据的显示和外观的 HTML 标记不同,XML 标记用于定义数据本身的结构和数据类型。

    XML 使用一组标记来描绘数据元素。每个元素封装可能十分简单也可能十分复杂的数据。您可以定义一组无限制的 XML 标记。例如,您可以定义一些 XML 标记来声明控制系统的数据,如设备地址、数据格式、数据长度等等。由于 XML 标记在整个单位中以及跨单位采用,因此来自各种不同数据存储区的数据将更容易交换和操作。

    XML 是一种简单、与平台无关并被广泛采用的标准。XML 相对于 HTML 的优点是它将用户界面与结构化数据分隔开来。这种数据与显示的分离使得集成来自不同源的数据成为可能。opc数据发布、数采系统数据发布、HMI软件接口数据及其他信息都可以转换为 XML。

楼主:
有关XML的工业应用可以参考一例: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89100

大家要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呀!

楼主:
下面的示例 XML 架构包含下列项:

第一条语句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指定正在使用的 XML 的版本。
第二条语句有几部分组成:
xs:schema 声明指示这是一个架构,并且 xs: 前缀将用在架构项前。

xmlns:xs="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声明指示该架构中的所有标记都应根据创建于 2001 年的万维网联合会 (W3C) 的默认命名空间进行解释。

targetnamespace 声明将该架构命名为 XMLSchema1.xsd,并指示其默认位置。该位置将在开发服务器上名为 tempuri.org 的默认 URI(统一资源标识符)中。

有关 xmlns 和 targetnamespace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schema 元素。

注意   当使用 XML 设计器创建架构时,会自动添加版本语句和命名空间语句。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修改这两个声明的内容。例如,如果要使用标记前缀而不是“XS”,则除 XS 标记前缀外,还需要定义该标记的默认命名空间。
定义了名为“addressType”的未命名复杂类型,它将包含五个不同数据类型的元素。请注意,它所包含的每个元素都是简单的命名类型。
定义了名为“purchaseOrder”的复杂元素。它包含的元素使用前面定义的 addressType。这将在 purchaseOrder 元素和这些元素之间创建一种嵌套关系。
purchaseOrder 中的最后一个元素 Item 包含名为 MaxOccurs 的方面。方面设置对简单类型可以包含的内容类型的限制。maxOccurs 用于约束一个元素可以在从该架构创建的文档中出现多少次。默认情况下,MaxOccurs 等于 1。在此例中,将它设置为“未限定”指示 Item 元素可以按需要重新出现任意次。
下面的示例说明一个简单的 XML 架构: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xs:schema targetNamespace="http://tempuri.org/XMLSchema1.xsd" xmlns:xs="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xs:complexType name="addressType">
   <xs:sequence>
      <xs:element name="street1" type="xs:string"/>
      <xs:element name="street2" type="xs:string"/>
      <xs:element name="city" type="xs:string"/>
      <xs:element name="state" type="xs:string"/>
      <xs:element name="zip" type="xs:integer"/>
   </xs:sequence>
</xs:complexType>

<xs:element name="purchaseOrder">
      <xs:complexType>
         <xs:sequence>
            <xs:element name="shipTo" type="addressType" />
            <xs:element name="billTo" type="addressType" />
            <xs:element name="shipDate" type="xs:date" />
            <xs:element name="item" maxOccurs="unbounded"/>
         </xs:sequence>
      </xs:complexType>
   </xs:element>
</xs:sche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