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RS-232/485的高频瞬态干扰提供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5-10-27):
为RS-232/485的高频瞬态干扰提供的解决方案 MORNSUN公司市场部 李玉 李晓枫 摘要:传统的电路应用中经常会受到干扰及浪涌,从而引起电路不能正常工作,造成系统或设备的工作不稳定性、传输数据出现误差,甚至出现故障等。MORNSUN公司提供了一种的安全可靠的电源解决方案,B0505LM-1W系列产品隔离1000VDC ,能很好地保证,在其状态下不受干扰,正常工作,提高系统及设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关键字:瞬态干扰 可靠性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ircuit application is likely to be interfered and affected by the surging, causing the circuit can not work properly. This problem would finally result in the system or the equipment work unsteadily and the error data transmission, even sometimes the faults come out. To solve this issue, Mornsun Technology provides a safe and reliable power supply solution. The B0505LM-1W product series (with 1000VDC isolation) assure tha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 or even worse, the circuit still can work steadily and will not be interfered, and finally the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system and equipment will be greatly improved. Key words: transient interfere, reliability RS-232/485是工控行业中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串行接口。RS-232/485被定义为一种在低速率串行通讯中增加通讯距离的单端标准。但是,在实际的电路应用中经常会受到干扰及浪涌的影响,引起这种干扰的原因非常多,要解决干扰的问题,须先找出引起干扰的原因,再针对问题进行解决。一般采用增加隔离变压器的方法来解决干扰的问题。这种方法主要是针对来自电源的传导干扰,可以将绝大部分的传导干扰阻隔在隔离变压器之前,同时还兼有电源电压变换的作用。MORNSUN公司特针对该种情况,为广大客户设计了一种方案,来专门解决这种干扰给电路所造成的危害。 本设计实例介绍一种防护串行接口免受高频瞬态干扰损坏的方法,这种技术正在被广泛地应用在相应的领域中,起到对接口电路及后级电路的安全隔离、保护的作用。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单单只使用隔离变换器还不能达到隔离保护的作用。实际上,只要电路输入端有浪涌脉冲发生的可能,或者输入端的电源不稳定(如汽车电瓶等),电路中还是会存在高频瞬态干扰的,这将会对电路造成很大损坏。一般在切换大功率感性负载,如电机、变压器、继电器等或闪电过程等,都会产生幅度很高的瞬态干扰,如果不加以适当防护就会损坏RS-422或RS-485通信接口,甚至损坏后级电路。对于这种瞬态干扰可以采用隔离或旁路的方法加以防护。最常用及最有效的办法是在隔离变换器的输入端接上一TVS管或稳压管(低压降),见图1:另外,对TVS管的耐压、嵌位电压等等各参数的选择也要适当,否则将起不到保护的保护的作用(太高)或影响电路的工作(太低)。 MORNSUN新出品的B0505LM-1W系列产品可以更好地应用在此方案中,这款隔离1000VDC的超小型、高可靠性的DC/DC转换器,其输入电压为5V,输出电压为5V,功率为1W,图1为该产品的一种典型应用电路。由于实现输入与输出之间1000VDC的隔离,且输出短路时间可持续1s,从而能很好的抵御高频瞬态突波的干扰。 MORNSUN通过对其工艺的改进,使产品的可靠性能更加优越。同时在供应商选择、来料的质量控制方面由品质工程师严格管控。内部灌封材料采用美国树脂,热膨胀系数与内部基板及外壳达到很好的配合,以提高产品的可靠性,为产品的品质提供保障。 B0505LM-1W能在-40~+85℃温度范围内正常工作。MTBF由现有产品的100万小时,提高到350万小时以上。产品在抗振动和冲击性能方面满足IEC61373标准,适用于工业振动和冲击场合。同时已实现无铅生产制程,满足RoHS的各项指令。 B0505LM-1W产品的体积为:16.5*5.9*7.5MM。这款高可靠性的DC/DC转换器比上一代产品长度缩短1/7,体积缩小了40%。该产品以体积小,重量轻,抗倒扶能力强,更好地满足了适用领域内对体积、重量、便携性等方面更严格的要求。此产品适用于小电流隔离和DC电压变换,如智能仪器仪表、工控控制电路、总线、电力监控系统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