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阀位反馈的阀位控制器

楼主(2005-10-27):
北京西曼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west过程控制仪表,4170,8170,6170阀位控制器。 姜德伟 010-82755948,49,50,51 email:jdw.2001@126.com · 开怀控制无需阀位反馈,降低成本 · 采用即插即用技术,现场升级方便 · 配有计算机设置端口,组态方便快捷 · 2种整定算法:自整定和自适应 · 第三输出作为报警或变送输出 8170是1/8 DIN阀位控制,可以连续控制阀位驱动马达或电动执行器,在无需阀位反馈的情况下,实现精确控制。既节约了成本又不牺牲控制性能。 8170集成了我们先进的整定算法,包括自整定和自适应,可以方便的选择使用。自适应在不降低控制品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降低了控制输出的动作频率,降低了阀、执行器、继电器等机械零件的磨损。另外,控制器把阀门的震动从每分钟30-40次降低到每分钟几次。测试表明,自整定和自适应配合使用,使阀门达到稳定的时间缩短至通常情况下的1/3。 8170所采用的即插即用技术可以确保用户方便的对仪表进行升级。通过加入附加插板,可以加上包括通讯、报警等附加功能,8170的输入、输出、报警和通讯都可以现场设置。此切能使用户选择控制器时,只选择当前应用所需要的功能以降低成本。 8170的组态非常方便,除可以用前面板按键操作进行组态外;还可以利用组态软件通过计算机进行离线组态。 技术参数: 输入:热电偶:J,K,R,S,T,B,L,N RTD: Pt100 线性直流:0-20mA,4-20Ma 0-5OmV,10-50mV 0-5V,1-5V,0-10V,2-10V 双设定点:开关量输入或TTL电平 输出:阀位控制输出:2继电器-单刀双置2A/240V 2个固态继电器-40度时1安培,80度时1/2安培 变送输出:线性直流-0-20mA,4-20mA最大负载500欧姆 0-10V,0-5V最大负载500欧姆 报警输出:1个报警输出 1个继电器2A 120/240V AC或1 SSR>4.2V DC 通讯:RS-485 控制特性:自整定: VMD、自整定和自适应 自动/手动无扰动切换 比例带: 0.5%-999.9%和ON/OFF 自动积分:l秒-99分钟59秒和OFF 手动积分:0-100% 微分:0秒-99分钟59秒 性能及环境:精度:±0.25% ±1 LSD 环境直度:0度-55度(运行) -20度-80度(储存) 电源:90-264V AC 50/6Ohz 功耗:最大4W 低压电源:20-50V AC,22-65V DC EMI敏感度:符合BS EN 50082-2(1995) EMI幅射:符合BS EN 50081-2(1994) 安装尺寸:开孔尺寸:1/8 DIN-92mm×45mm 体积:96mm高×48mm宽×l00mm深 4170体积:96mm高×96mm宽×l00mm深 6170体积:48mm高×48mm宽×l00mm深 8170体积:96mm高×48mm宽×l00mm深

网友A(2019-03-04):
这是个好产品,如果能用的电动执行器就更好了。首先是思路正确,然后设计功能要点明确,最后是质量过关。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