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utonics显示单元d1sa-gn的使用说明书

楼主(2005-10-27):
求助:autonics显示单元d1sa-gn的使用说明书

网友A:
您好,我是AUTONICS一级代理商,如果您今天仍没有找到说明书,我可以发您一份.
您的那AUTONICS产品是经销用还是做设备?

网友B(2007-09-01):
 求助:autonics温控器TZ4SP说明书

网友C(2008-09-27):
请到 www.omron1.cn 10余位专业人士实时在线,解答Autonics产品技术,货期,价格,售后,网点咨询。

网友D:
    D1SA-GN/D1SA-RN为新型号(“N”即“NEW”),较之D1SA-G/D1SA-R有所改进,去掉了多余的开关S5。功能开关的排列顺序仍然为:S4、J2、J1、S3、S2、S1,两点焊接为ON,两点断开为OFF。

七段数码管显示单元的调试:
    七段数码管显示单元的调试主要在于动作方式的设定,设定方法如下:
    取下显示单元的接线端子,拿出七段数码管显示单元,然后你可以看到印刷电路板。在印刷电路板上有六个连接/断开设置点,它们依次为S4、J2、J1、S3、S2、S1。这些设置点中用焊锡焊接起来的就为导通/连接/ON,而没有焊接能看得见印刷铜片的就为断路/断开/OFF。默认的设置方式为“反逻辑,并联10进制”:S1为ON,S2为ON,S3为OFF,S4为ON,J1为OFF,J2为ON。如果采用的是“正逻辑,并联10进制”则:S1为ON,S2为ON,S3为OFF,S4为OFF,J1为OFF,J2为ON。因此需要将S4断路,处理方法:用电烙铁将S4上连接的焊锡断开即可。
设置完成后插回显示单元的接线端子。

网友D:
韩国D1SA-RN数码显示单元引脚功能说明
采用此数码显示单元必须配相应的安装底座。
2个数码显示单元开孔:31()*50()mm
此数码显示单元的额定电流小于等于70mA
下面为每一个数码显示单元(即1位)的引脚功能:
1.并联使用:
1—VCC:正电源DC12~24V
2—AABCD四个信号组合可显示0-9(因为24次方大于10)。
3—BABCD四个信号组合可显示0-9(因为24次方大于10)。
4—CABCD四个信号组合可显示0-9(因为24次方大于10)。
5—DABCD四个信号组合可显示0-9(因为24次方大于10)。
6—BI:如果不使用零消隐功能,BI应与GND连接;如果要使用零消隐功能,BI应与VCC连接。注意:最下位不能使用,必须和GND连接(最下位不存在零消隐的情况)。
7—BO:接下一位(如果当前位为百位,下一位就是十位,以此类推)数码显示单元的BI引脚,使下位的BI状态与上位的BI状态相同。
8—LE:保持锁定。需要锁定显示的数据时须将此引脚置为高电平;不需要锁定显示的数据时须将此引脚置为低电平。
9—DP:小数点。此引脚高电平时显示小数点。如不需要显示小数点,请接GND,以避免当出现干扰时显示小数点。
10—GND:负电源DC0V
2.串联使用:
1—VCC:正电源DC12~24V
2—空引脚,请不要在此引脚上连接导线。
3—CLK:时钟输入。
4—DI:零消隐功能不用时,DI输入低电平则数码显示单元显示0;零消隐功能使用时,DI输入低电平则数码显示单元不显示。欲正常控制数码管的显示,DI的高低电平控制必须和时钟的高低电平状态紧密配合,需要相当精确(对于常规PLC控制而言不太适用)。
5—DO:接上位DI,用于上位自动增减计数。
6—BI:如果不使用零消隐功能,BI应与GND连接;如果要使用零消隐功能,BI应与VCC连接。注意:最下位不能使用,必须和GND连接(最下位不存在零消隐的情况)。
7—BO:接下一位(如果当前位为百位,下一位就是十位,以此类推)数码显示单元的BI引脚,使下位的BI状态与上位的BI状态相同。
8—LE:保持锁定。需要锁定显示的数据时须将此引脚置为高电平;不需要锁定显示的数据时须将此引脚置为低电平。
9—DP:小数点。此引脚高电平时显示小数点。如不需要显示小数点,请接GND,以避免当出现干扰时显示小数点。
10—            GND:负电源DC0V

网友D:
我上面的内容,在手册上是没有的,是我根据手册上相关内容的总结,应该更通俗易懂@_@

网友D:
这个对楼主没有什么帮助,因为时间太长了,3年了,不过希望对其他人还有帮助。

网友E(2011-01-27):
D1SA新说明书,补充“老菜鸟”的说明。你也可以到AUTONICS网站下载。

。。。。。。。。

网友E:
使用以上程序,然后自己动手连接显示单元。不错。只使用了PLC的3个TR 输出端口。(需要时钟、数据、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