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交流和討論

楼主(2005-10-27):
我從事大型自動化机器的設計和編程多年﹐積累了一些經驗﹐愿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提高。(只限于三菱)

网友A:
欢迎您把经验整理一下发表出来。

网友B:
前辈想必是经历了三菱PLC的发展史,为一些非国有的技术寒心.大家要努力啊.在下不才,愿为各位高手抛砖引玉!请教,三菱FX2N的DECO和位移SFTL指令的用途及其中软元件的状态.如果用此指令,有没设置及消除.

楼主:
DECO是將某一些的輸入﹐出點和軟元件進行編碼﹐得到一個10進制的數值﹐SFTL是狀態位移指令﹐在复雜的机械動作中用到的比較多﹐而且它的狀態一旦改變﹐將不可恢复﹐除非人為將它回复到已前的狀態。

楼主:
首先聲明﹐我不是经历了三菱PLC的发展史,也不是为一些非国有的技术寒心﹐而是因為我所在的公司制造的机器通常都會出口到一些歐美國家﹐還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因為用慣了三菱的PLC﹐所以就不作它想。這也是公司的意思﹐并非我意愿。希望大家能理解。

网友B:
哈哈,无论是何种心情,我感谢大虾的指教.现实都是要面对的.取长补短,提高自己的能力,才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能再次谢谢楼主的指教的原因.
那么再请教,这样,SFTL.指令一次用的软元件比较多,是一组接着一组接通的,那么回复,只改变最后动作的状态就行了吗?那么如果在一个循环中断电,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楼主:
比如[SFTL M8000 M0 K16 K1],當你要回复軟元件以前的狀態時﹐只需用一個[ZRST M0 M15],即可﹐如果你用的不是可斷電記憶的軟元件﹐那么斷電后狀態將不可保持。反之則可以繼續原來的動作﹐有興趣可加我QQ﹕419969609討論。

网友C:
不吝赐教!!顶!

网友C:
你好!想请教一下FX2N-64MT扩展成80点输入时直接连接3个FX2N-16EX可以吗?扩展模块的供电问题怎么解决?有其他需要设置的吗?
还有三菱的扩展模块和扩展单元有什么不同?谢谢!
QQ:93689588
Mail:szy@star-cluster.com.cn

楼主:
可以直接連接﹐而且不用考慮供電的問題﹐因為它們內部已有供電的了﹐而且不需要其它設置﹐擴展輸入是從X40~~X97

网友D:
不错
有问题再向你请教

楼主:
不能讓好貼沉底

网友E:
还没有用到三菱的PLC,不过用到了你可是好老师啊,这么好的贴,大家来顶!有问题的快问吧,好师傅难找啊.

网友F:
发表一些你的经验上来,好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G:
  你好
我是新手,想请教个问题,
X0   [MOV D3  K1 M0}
这样的执行结果是怎么啊!
如果把D3改为D20又是怎么样呢
谢谢 !

网友H(2005-11-27):
D3和D20有区别么?都是寄存器吧

网友I:
没有什麽区别,我想hjl1234主要是问K1M0是什麽意思吧?
K1M0表示MO~M3,前面的K1表示1个“半字节”数,如果是K2,就表示2个“半字节”数,就是1个字,即16个2进制位了,在三菱的手册里有特别的注明

网友G:
  谢谢,我想让M0,M1,ON.让M2,M3为OFF,这样的格式怎么写啊
我可真是莱鸟一头啊!!

网友I:
那就只能单独控制了,不要用K1M0就行了

网友J:
hjl1234:
在[MOV D3 K1 M0}中,若D3的内容为K3,应当可以实现“M0,M1,ON.让M2,M3为OFF”

网友G:
还是有些不明白啊,那是先用
[MOV 把K3传送到D3是吗,在用 [MOV D3 K1 M0]是吧吗
那K3的内容怎么表示啊,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的,笨啊
谢谢回复!!

网友J:
先用[MOV 把K3传送到D3,这样可以。具体的控制,需根据要求来。 K3就是K3,直接表示就行了。有编程软件吗?帖个图出来,表示得清楚些。不过,我也仅知道最基本的。

网友G:
hdss:请问怎么帖图啊

网友J:
hjl1234 “回复此主题:”下面,有 “◆如果您的文章包含图片,请点击这里发表图文内容!(仅限中国工控网的VIP用户,申请VIP用户)” 是VIP用户的话,照说明行事就行了。发表主题时,也可看到类似文字。

网友G:
K3*4=12位 K3就代表一个寄存器D的16位里的前12位,是这样理解么 那这样就可以把最前面的两位为1,而后面的都有为0,是这样么,这样能否达到我上面说的那个要求吗!!

网友J:
你上面所说的K3,已经不是十进制数3了,而是一组继电器,这样吧,我把你的原文修改后、复述一遍吧(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有编程软件和“教学软件”么。)
若有K3M0,则K3*4=12位,表示M0-M11计12个位元件;若将十进制数K3送D3,则D的内容为3(二进制11)、D3的最前面的两位为1,但不能说,“K3就代表一个寄存器D的16位里的前12位,”,不知我的描述是否清楚、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G: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
我有编程软件的,没有教学软件,教学软件是什么啊!在这里搜得有么?
那我们要让M0,M1动作,为OFF~ON,别的先不管,就为OFF吧.这样控制二位(M0,M1)好象是控制不了是吗,或者说是只能控制四位(K).

网友J:
简单程序,原理说明用,不保证正确。按下X20持续1秒后,Y0、Y1接通,松开X20,Y0、Y1断开,用Y是为便于观察;也可以K3直接送K1Y0。改变K的值,就可以改变输出值。
教学软件是指:三菱教学软件FX-TRN-BEG-C,这个论坛上的《资料交流区》应当可以找到。

网友K:
想请问下FX2N-48MR-001中的001是代表什么,还有就是说它是漏型,又是怎么一回事,请告之,谢谢!

楼主:
謝謝大家的支持﹐不過這几天不在公司﹐所以沒看到這么多熱心人的提問与回复
就hjl1234: 的問題﹕
PLC中的K1M0表示從M0~M3﹐如果想M0﹐M1 ON﹐M2﹐M3OFF﹐可以將D3的數据改為K3﹐為什么這樣寫呢?
你可以這樣想﹕M0﹐M1﹐M2﹐M3----->1﹐2﹐4﹐8﹕M0﹐M1 ON的話﹐就是=1+2+0+0=3﹐這個原理﹐如果M0~M3同時ON的話就要將D3改為K15了。

网友G:
夏日寒風:您总算露出来了,我还以为不来了呢,呵呵!

楼主:
我怎么可能忘了你們這班老朋友呢?
不過近期 比較忙﹐沒多少時間在网上而已
我正在用1個FX-1N和一個FX-1S做一個三軸驅動的項目﹐煩到我嘔血。

网友I:
是差补还是通讯?如果单独控制也很简单啊
是过程很复杂吗?跟大家讲一讲,我们都学习学习

楼主(2006-01-05):
hi,朋友們﹐好久不見了哦

网友L:
夏日寒风,你好
我公司有一批老机器,用MITSUBISHI PLC为MELSEC FX2-16MR接一定位模块FX-1PG,说明书上的图纸表示还有个输入模块FX-8EX,可实际机台上是没有的.
说明书的PLC接线图显示,输入模块的8个点(X10-X17)是用来输入COUTER的2位十进制数的(即00-99).共有三组COUTER使用(每组都是00-99).用PLC的输出Y5、Y6、Y7分别接给三个计数器(是不是算分别导通各个计数器,来达到省用输入点的目的?)。
可实际的接线中,机台开关和检测用输入信号(X0-X7)为正常接在PLC中,计数输入信号(X10-X17)又重叠地接在X0-X7的输入点上。不知为什么可以这样接线,又无程式图可看,实在纳闷。不知说得是否明白?望指教。

网友L:
to“夏日寒风”
是不是在忙啊?“不過近期 比較忙﹐沒多少時間在网上而已
我正在用1個FX-1N和一個FX-1S做一個三軸驅動的項目﹐煩到我嘔血。”
其他前辈有人能帮忙解答吗,谢谢!

楼主(2008-08-06):
現在我又重新回來了﹐以前公司不給我上网了﹐現在我自已開通了ADSL﹐希望可以幫到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