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574

楼主(2005-10-27):
各位老师: 你们好! 我要对光电转换出来的电压信号进行采集,用的是AD574,但在进行调试的过程中,发现转换过来的数字信号始终都是一样(44HH、40H),无论电压信号的大小,都没什么变化,开始以为是AD574没有工作,但我用示波器观察STS,能看到相关波形,我也检查了12根数据线,也没有出现和谁短接的现象!    我已经调试了很久,都是这个样子,哪位老师帮个忙,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急需解决问题!    谢谢支持!

网友A:
请检查一下片选,采样启动等信号是否加栽正确

楼主:
先要谢谢你的回复!
片选这些都是根据资料来的,我想是没问题的!我也仔细检查过一遍!我发现我的正负电源不是完全对称的,一个是13伏多点,一个是12伏左右,不知道这个有不有问题?
 谢谢支持

网友B(2005-12-30):
是显示值过大还是过小?如果过大,查查调满电位器是否阻值太大,以至基准接入值太小,稍大的信号即按满量程显示。若过小,查查调零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