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了

楼主(2005-10-27):
各位老师: 请问晶闸管的好坏怎么判断?

网友A:
可以将按其特性,将其接一个典型应用的测试电路加以判断

网友B:
做一个测试电路.很简单.万用表没有这种功能.

网友C:
我用手电筒判断通断,摇表加万用表判断耐压

网友D:
TO skinhend:你能讲的具体点吗??手电筒怎么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