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

楼主(2005-10-27):
是不是都是0-10V?那怎么区分零信号和无信号呢? 有没有1-10V呢

网友A:
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是电压?我单位用ATV28模拟量输出是电流,0~20mA或4~20mA

网友B:
变频模拟量输出有的是电压0-5V 小型松下就是 0-10V普通的大部分是,也有电流和电压供选择的。。比如日立等等。。。

网友C:
TO: 好学的人,输入模拟量信号的起点与终点可以自由设置,在0~10V范围内任意设置,完全可以1~9V或者8~2V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