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相测速马达速度为何会突变

楼主(2005-10-27):
我公司有台比较旧的机台,其中有段为皮带传动,使用的为TS-16B(超灵牌)调速控制器,测速马达为YYCJT80-25(宁波仪表厂,这两个厂家在网上都没能找到,可能是改名或者不做这个了.不过着两个型号在网上还是多能找到的,就是怕会有区别,又怕电话打过去他们会因为不是他们的产品就不帮解决我的问题). 控制线路就跟图上的一样. 在实际的工作中,此马达运行还算比较正常,可就是不定时的会速度突然变快.然后就又会变成稳定的速度.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各位帮忙,先谢了! 此马达控制的这段皮带速度要求非常高,所以速度只要有点变化就不能生产了.

楼主:
系统没有能把接线图显示出来,可能是要管理员确认.其实图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普通的可调速测速电机,线圈分为主线圈和用2微法电容串接的副线圈;调速器就是电子无级减速电机调速器.

楼主:
好像是单相带刹车的马达吧

网友A:
测速信号丢失。 或发电机接触不良 husq7926@sina.com

楼主:
dyj800你好,如果测速信号丢失的话电机还能运行吗,会不会不能动作了啊?谢谢.
现在电机不能停止,所以没有办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