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中特殊寄存器指令SM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楼主(2005-10-27):
求助:s7-200中特殊寄存器指令SM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它的功能是什么?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sm寄存器的功能各异,根据自己的需求使用,详细的意义可以参照联机帮助中对sm的描述。

网友B:
晕 随便找个200编程手册查查附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