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与触摸屏通讯

楼主(2005-10-27):
LG为:MASTER-K120S系列K7M-DT20U
触摸屏为:weinview
我用LG的232和屏连接,线是2-2,3-3,5-5;但是,就是通讯不上。
我觉得可能是PLC没有设置好,或者线没有接好?
具体做法,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触摸屏设置成K300S的,波特率 38400.8 1 无校验 .应该接可以了.

楼主:
可以了,多谢,AC米兰!

网友B:
一般来说,人机界面生产商和国内外的组态软件公司都与LS(LG)公司联络,根据LG公司的产品型号制作通讯驱动等工作,而有些公司自己做通讯驱动不按照产品型号.所以有些时候要多试试了.

网友C:
 AC 米兰:

         请问,跟PRO-face 怎么联

网友A:
232方式还是485方式。不一样。具体写清楚才好说。
触摸屏软件需要加LG的补丁才可以。
mxb1975@126.com

网友D:
LG PLC 跟proface通讯,到proface网站上下载通讯驱动安装即可

网友D:
到proface网站下载驱动就可以连接

网友E(2008-11-19):
我使用的触摸屏是LG PMU-300BT,通讯口是PMO-300 D型 9孔 RS232。请问如何与电脑进行上、下载的通讯,通讯线的接线图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F:
呵呵;PROFACE的HMI连LG的PLC比较麻烦,要与PROFACE公司联系,安装对应的驱动才可以;

网友G:
LG销售和技术支持,QQ 77307753 电话1381814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