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软件怎么没有逻辑测试功能啊?

楼主(2005-10-27):
请教各位大侠:台达PLC软件怎么没有逻辑测试功能啊?就是不连PLC的情况下检测程序的合理性.是否要安装其他软件?谢谢!

网友A:
检测逻辑的合理性?这个软件也能做?好像都是人脑检测吧。电脑怎么知道你什么逻辑是对的?无聊的问题

网友B:
什么样的逻辑检测,现在软件只可以判断语法对错。至于你所说的可能只有人可以干。

楼主:
就是像三菱PLC那样有逻辑检测功能啊,可以在线检测的,不用等买完PLC再测试程序的合理性啦!!!

网友C:
指的是离线模拟仿真软件吧,台达目前没有

楼主:
是了,大哥说的即是~~!!!!

楼主:
给台达的编软件人员压力罗。...

网友D:
台达的软件和PLC 不支持在线编程,实在不方便啊。什么时候和日本三菱等一样,能在线修改。否则,每修改一下,都要传一次,用起来太不方便

网友E:
WPL2.08版应该有在线编成功能,可以试试

网友F:
2.08版没有吧,用在线编辑的时候,必须小心,如果出错,会酿成大祸

网友G(2006-01-15):
我觉得有没有离线防真没必要把

网友H(2008-03-15):
请教各位,哪有数字逻辑测试仪的资料?谢了!

网友I(2009-05-26):
我现在也在用台达的PLC编程序,由于程序太大,编好后也不知道有没有错误的地方,不能逻辑测试或仿真.真不方便

网友J:
现在新版本的有离线模拟功能了。

网友K(2009-08-14):
2.11版本的可以离线逻辑测试了。。。。。

网友L:
愚昧,台达PLC最新2.11版的仿真,不知如何操作仿真测试,一头雾水,请lesing和ZJW4556赐教。三菱的PLC仿真测试做得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