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项目高手

楼主(2005-10-27):
请教各位大侠: 现场用2个温度采集模块采集10个PT100的信号传到触摸屏上在通过触摸屏传数据到PLC上连到上位机做自动控制系统,在PLC或者上位机故障的时候又可以通过触摸屏显示的温度进行手动控制的系统,问什么PLC和触摸屏能够达到要求~~~!!!!

网友A:
建议还是首先把2个温度采集模块采集10个PT100的信号传到PLC上,然后再把数据传到触摸屏或上位机,这样要更好一些,一旦触摸屏或上位机出现问题,控制权在PLC,可以在程序中做一些保护程序。

楼主:
如果那样的话PLC出现故障的时候触摸屏都都无法显示 如何来手动控制呢

网友A:
PLC、触摸屏或上位机三者比较而言,PLC出问题的概率是最小的。

楼主:
这样做的话等于把触摸屏闲置在控制柜上没有作用了 达不到我所想要的控制效果

网友B:
分开也是可以是的,触摸屏和PLC单独接受数据。触摸屏是为了下面巡检用的。

楼主:
温度采集模块只有一条485总线 那是否能用什么模块来将这个信号分成2路一路到屏一路到PLC  如果能那样的话就更好了  请问是否能这样做 选用什么模块或器件能达到这样的要求

网友C:
T型连接器

网友D:
你会编通讯程序,各种牌子都能达到要求。

网友C:
这样搞,还有好多问题!!

楼主:
各位  有这方面的样板案例吗? 如果有发给给我啊
E-maill:cld_xmfj@163.com或者加QQ:314765535
谢谢啦~~~

网友B:
告诉你,能做。但不要依靠别人,自己好好想想。

网友E:
我想您这样配置系统太复杂了,用2台工控机(互相热备),下面带IO模块(IO模块与工控机采用双RS485线通讯).10路PT100加一些DI DO总价约为5000元(含上位机软件,不含2台工控机).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见: http://www.tiasky.com/ 如用户能将控制系统的详细情况(IO类型及IO数量,IO的分布)告诉我,我帮你做个更详细的配置和报价. 我公司的所有的硬件和软件都可先试用,用户满意后再买. 我公司在工业自动化方面技术很强. 能提供从硬件到控制策略组态的整体解决方案,免费为用户做配置和报价。

网友F:
谢选用V80小型PLC
M32DR    1台
E4RTD    3台
总价3500

网友G:
呵呵,我想用MCU就可以了

网友H(2005-12-02):
最好将PT100的信号接到PLC或者RTU里面,目前市面上一般具有RTD功能的PLC或者RTU都有两个串口,建议将其中一个串口跟HMI连接,另外一个串口可以跟通讯设备连接传输到上位机,这样做比较安全。因为控制和采集功能都实现在PLC或者RTU上面,他们都是比较稳定的设备。就算通讯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到下位机的
具体可以给我电话,我给你解释13913358446赵贵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