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电子元件控制11KW电机频繁正反转

楼主(2005-10-27):
本人遇到一台设备用11KW交流电动机频繁正反转启动,原来用40A交流接触器老是触头烧坏不知那位大侠用过电子元器件来控制。

网友A:
11KW交流电动机频繁正反转启动,用40A交流接触器.直接启动接触器太小了.要用100A以上的.

网友B:
呵呵,用固态继电器呀,不错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不知道有人用过可控硅控制的

网友C:
可以用变频器.

网友D:
用大一点的接触器最简便。

网友E:
电笔和大家是朋友的方法好发。

网友F:
有专用器件---三相电机正反转固态继电器.三进三出,5VDC控制,红,绿两个LED分别表示正反转,通态压降<2V.切换间隙>300ms.必须装散热器

楼主:
谢谢yhdqd的指点11KW要用多少安培的固态继电器,价格是多少?

网友F:
最好用50A级别的,配套散热器应强制风冷,接触面涂硅脂.

网友G:
接触器最简便,用大点好点就没事了

网友H:
用变频应该也不错哦!就是成本高了点!

网友I:
加刹车,速度继电器。

网友J(2008-01-01):
还是用交流接触器比较安全,方便!

网友K:
有条件就用IGBT,没条件就用GTR

网友L:
换大一点好了,又不会贵多少钱。

网友M:
接触器买的质量好点40A可以了应该

网友N:
按规定要降压启动的,你没采取吧?你是频繁正反转,电流要克服反转的力矩,所以要增大接触器的容量。

网友O:
不知道这频繁正反转启动是什么概念?
是正转之后马上反转,还是停留一定的时间后再反转呢?如果是正转之后马上反转用IGBT和GTR能可靠运行吗????

网友P:
接触器是个不错的玩意!

网友Q:
单片机方便

网友R:
用变频器应该可以.

网友S:
简单的用正反转固态继电器

网友T:
用正反转固态继电器,规格要选大一点的

网友U:
这种情况变频器配刹车单元、刹车电阻最适用,惯性能量被电阻释放,电机发热小,其他方式电机都发热严重。

网友V:
条件允许的话不妨用用变频器吧!运行起来不错,保护措施也好!

网友W:
进线上加25A空开,后面用固态继电器做,就是成本高了点,不过不用自已钱不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