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vb編寫的程序如何與三菱plc進行通訊

楼主(2005-10-27):
用vb編寫的程序如何與三菱plc進行通訊.及需要查找什么樣的資料?

网友A:
请问什么是vb?   三菱plc的一个接口.可通讯.RDA RDB   SDA ADB SG   .可以输入程序吗?

楼主:
VB 微軟工公司開發專門用于界面程序編寫的一個很有用的編程語言﹐OFICCE2000 等辦公軟件不都是用它編的嗎﹖
  如果用它編寫一個人機界面﹐與PLC進行連線通訊﹐不就可以坐在辦公室很直觀并且很方便的去控制和臨視補控設備的運行。

网友B:
两个方法:
1. 自己写驱动;
2. 采用OPC方式。

网友C(2005-11-27):
具体的协议是什么啊,传送的格式呢?

网友D:
掌握它们各自的格式和地址即可以实时通讯,实时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