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近日上司要我做雷达天线控制系统,因本人未曾接触过这方面的实际应用,不好着手,把大致参数列下,请各位大师指点,也请各大运动控制厂商推荐应用解决方案。急!!

楼主(2005-10-27):
求助,近日上司要我做雷达天线控制系统,因本人未曾接触过这方面的实际应用,不好着手,把大致参数列下,请各位大师指点,也请各大运动控制厂商推荐应用解决方案。参数:5米雷达天线,重量小于70KG,天线转台与控制部分分离。天线转台的转动参数为6转/秒,10转/秒,15转/秒,可选择,天线运动方式为在一个平面上360度旋转或者可定位于在某一个角度范围内来回转动,转动速度与360度旋转速度一致。请各位高手和厂商提供电机以及控制系统的产品选择方案。谢谢各位了。急!!

网友A:
可以用两个步进电机分别驱动天线在X、Y轴上运动。X轴为竖直平平面的方向,Y为水平平面的方向。步进电机用国产的就可以胜任。

控制用一个三菱的FX1S-14MT 就完全可以。两路脉冲输出。

楼主:
谢谢指教!另外我想我应该补充一点,天线是矩形平板式,以天线的某一个条长边的中心点为中心做360度圆周运动或者以一个角度来回扫描,其实就是圆周转动或者圆周运动的一部分,我想不会设计到X,Y轴两个方向上的运动吧!

网友B:
两个步进电机?70KG,5米的尺寸,这是多大的惯量,15转/秒,就是900转/分,这个速度也不小了。用步进电机?需要多大的步进电机?

楼主:
对不起我写错了,应该是15转/分钟,望各位指教。

网友B:
15转/分钟,这个速度,如果用步进电机,建议加可以加个20比1到50比1的减速机

楼主:
能不能帮忙给选择一个驱动器和步进电机,我从来没有做过工程应用,这个对我难度有点大啊,还有就是位置怎么控制,比如天线要从0度到90度来回扫描,或者从30度到100度扫描,怎样控制它!谢谢这位师兄。

楼主:
还有选一个减速机

网友C:
    我认为楼主应该选择力矩电机,力矩电机在军用雷达上应用相当多,尤其是舰载、机载、车载雷达,其驱动电机基本上是直流力矩电机,这种电机均是直接驱动,不需要减速器的。我们厂的永磁直流力矩电机有相当一部分是供给雷达驱动系统的。
   力矩电机具有低转速、大扭矩、过载能力强、响应快、线性度好、力矩波动小等特点,是高精度伺服系统的理想执行元件。
    选择电机,还需要知道你的雷达需要在多短时间(即加速时间)内达到你需要的速度,这个直接关系到你所需电机的最大力矩,也就关系到你所需电机的体积。如有需要,我还有一些选择电机的容量的资料,如果需要,请发邮件:sccdls@163.com。也可以电话咨询:028-83246760,李先生。

网友B:
“天线运动方式为在一个平面上360度旋转或者可定位于在某一个角度范围内来回转动,转动速度与360度旋转速度一致”
从这句话来看,目前一定没有明确的加速度指标,甚至不知道还要有加速度指标。似乎物体是可以不经过加速直接实现告诉运动的。

网友C:
对于雷达,其主要目的是搜索目标和跟踪目标,在目标出现的时候,目标可能在你所处位置的圆周方向运动,速度有可能很快,如果没有相当快的反应时间,让目标不在你的雷达跟踪范围内消失,也就需要有加速能力,否则怎们能够跟踪目标呢?

网友D:
楼主:要注意两个问题,使用步进电机是不能满足要求的,所谓步进,就是一步一步的走(或者说跳),在宏观上可以做到15rpm,但是细分就是一次次的跳变,要知道什么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还有一个就是不管用什么驱动和电机,雷达始终是倾斜的,不管是作旋转动作还是俯仰动作都存在重心偏移的问题,这样就会影响电机在调节时候的精度不准以及响应时间太长,所以在选择系统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可以克服这些问题的!!祝你好运!!

网友E:
这个还用选吗?直接去问中国的雷达用哪个品牌伺服系统最多最好不久知道了?找星辰伺服吧,最佳选择!!!

网友C:
桂林星辰,很贵的哦!不过我们的一些客户还是有选择他们的。

网友B:
"楼主:要注意两个问题,使用步进电机是不能满足要求的,所谓步进,就是一步一步的走(或者说跳),在宏观上可以做到15rpm,但是细分就是一次次的跳变,要知道什么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步进不能用,这很有可能,不过后面的理由实在是有点怪。

网友F:
楼主,你好!
    本人专业从事雷达天线控制系统的伺服系统的推广,和国内众多的雷达设计研究所及厂家配套,在方案设计和应用中具有一定的经验,由于整个雷达天线控制系统牵涉到多方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有兴趣可来电咨询,电话:0773-5856852找唐工

网友G:
    雷达天线控制系统从响应速度、精度及平稳性上来讲,最好用伺服系统,直驱电机有很好的低速性能,切不需要减速机构,所以非常适合使用,我公司代理的横河直驱伺服系统,广泛用在军事系统,有兴趣可和我联系,EMAIL:bjparker@tjny.net。

网友H:
我给雷达天线制造商提供过很多减速机,没有一家使用过步进电机(直径小于三米除外),直流无刷伺服、力矩电机、交流伺服电机是现在常用的;控制器方面可以自己开发,也可以选用现成的控制器,这就要看你的雷达响应速度了,最快的只需要5微秒,不知你的技术要求有什么特点?想探讨请电话13601385495。

网友I:
觉得很好笑
不是说楼主
我前2天遇到有关于这方面的询问,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就是询问者.
我们是南京苏强数控机电有限公司.专门生产销售伺服电机和驱动器.
建议如要选择还是要选择品牌的.

网友J:
伺服较好,减速机当然需要,如果是军用,建议用德国伦次伺服,德国弗兰德减速机。
就位置和速度控制而言,伺服系统加减速机就足够了。上位机监控时需要做套软件,或买标准的软件。
最后:不提倡使用拜鬼人——“小泉”那斯国的产品。切记!!!!

网友K:
英雄,我们刚刚做完一个雷达天线的饿控制系统!
用的是伺服电机加了减速箱的,好象其控制是用的板卡!
当时没有注意去研究这个项目(其实我也不懂),但是我看了一下应该简单说就是一个两轴的控制系统,只不过其精度要求想当高!所以建议使用步进在这个项目上是不好使用的,因为他是一个开环的控制,不能有小保证其能够真确的停留在某一个角度!

网友L:
此雷达驱动通称为,俯仰/方位控制,根据你提供的参数,系统带宽是相当高的,其惯量相当大,建议使用力矩电机伺服系统,尽量避免或少用齿轮减速.
另外要特别考虑使用环境,如高山,或海防,驱动器的环境等级都不同,千万不要拿普通等级用于以上特殊条件.

网友C:
楼上的说得没错,楼主还是选择力矩电机控制系统比较好。内部的东东也最好选用国产的哦!

网友M:
大家都看清楚了雷达天线,有步进,交流伺服都有很大的干扰只能用直流伺服,雷达天线的控制我做过

网友N:
我们公司也刚好做了这样一个雷达系统,为了减少干扰我看你这个肯定得用直流电机(直流伺服+减速器或直流力矩),直流力矩嘛!价格是个问题,好象国外的都还不卖给咋中国.

网友O(2009-06-25):
你好,我公司专业生产步进电机,有几家用在天线上。如果需要请和我联系。0769-22327568,13929428901

网友P(2009-08-25):
天线项目选步进还是选伺服,是有具体的要求来确定的。在这个案例中,楼主既没有给出精度要求,也没有给出速度与加速度要求,而且天线的惯量也不清楚,使用在何种环境,温度要求,是车载还是舰载还是地面,所以讨论用什么系统也是空谈。
在天线项目中,有使用伺服的,有使用步进的,当然也有使用其他电机的,但很少见到使用国产的。因为天线不是使用环境恶劣,就是响应速度快,或精度要求高,国产的很难满足。
希望广交天下朋友。songbudao123@live.cn

网友Q:
力矩电机+直流驱动器+16位绝对编码器+PLC,2W内就能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