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电偶)的种类.

楼主(2005-10-27):
我见过.100和1000的.请问有多少规格.我们用的都是100的.请教规格和用途.

网友A:
你的问题没有问清楚,什么100和1000?
常用的热电偶有标准化型和特殊型,标准型包括铂铑10-铂热电偶,铂铑30-铂铑6热电偶,镍铬-镍硅热电偶,镍铬-康铜热电偶,特殊热电偶包括钨铼系热电偶,镍铬-金铁热电偶,快速微型热电偶,铠装热电偶,表面热电偶;热电阻主要包括铜热电阻和铂热电阻。

网友B:
他说的是PT100和PT1000

网友A:
pt100是指零摄氏度时铂热电阻的阻值是100欧姆,pt1000是指零摄氏度时铂热电阻的阻值是1000欧姆

楼主:
谢谢.因为我刚接触仪表.工业控制我只见过这两种.还有没有别的.原来我用过单结晶体管做为检测元件.是民用的.

网友C:
发展真快,又有新的了

网友D:
还有铜电阻啊

楼主(2006-07-02):
应该有十种左右吧.原理,应急测试等请各位朋友发表经验

网友E:
还有铂铑13-铂(R分度),镍铬硅-镍硅(镁)(N分度),铁-铜镍,铜-铜镍等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