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dfy-01f两线风压变送器如何和xmt-105/v数显式仪表连接

楼主(2005-10-27):
有一个测风压的变送器的型号为DFY-01F,其电源为直流24V,输出4--20MA,可我在这个变送器的上面只看到两根引线,有两个接线端子,端子上标有P和N,xmt-105/v数显式仪表接线端子上1和2为电流信号输入,2和4(4的端子上标有正)为24伏直流输出,仪表和变送器应该怎么接线?
请教大家。

网友A(2006-11-06):
那你要加个开关电源,把开关电源的V+与P连接,N与数显表的1连接,然后2和开关电源的V-连接,但我感觉,表应该有电源输入的,所以你提供的数显表的端子还不准确。

网友A:
把你表的端子再说的清楚些,因为主要是没有电源,还有,看你的表述不用开关电源也可以,因为表的输出就有+24V

网友B:
一表的说明书上应该有,2线制变送器的接法。查资料。 以下是我们代理的美国仪表的接线图,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