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组态问题

楼主(2005-10-27):
我想请教:PLC的配置为CPU315-2DP+CP342-5,上位机采用WINCC6.0,CP342-5是怎么与WINCC6.0通讯的.谢了.

网友A:
可以在WINCC的I/P地址做一个与STEP7相连接的地址,不知对否,请试试吧。

网友B:
用profibus线连接起来
再把通讯卡的驱动装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C:
先装驱动,再设地址

网友D:
profibus通讯,WINCC用profibus通道即可。

网友E(2005-11-26):
没必要用CP吧

网友F:
同意楼上的,你用CP342-5的话,要装PC通讯卡,好像很贵的。怎么不用CP343-1,用TCP/IP,通讯卡便宜啊!!

网友G:
直接买一个PC卡就可以了,自带dp口

网友H(2006-02-21):
我也很想知道如何用CP342-5与上位机WINCC通讯,先暂不考虑经济角度或者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就单纯想知道他们如何才能通讯.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