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家谈一下 异步电动机的调速

楼主(2005-10-27):
变频.变级.变转差率.还有很多特殊的.请个为谈一下见过的.

网友A:
交流异步换向器电动机,一般电工特别是年轻的可能不知,通过调节合成电动势调速。

楼主:
我真的不懂.能不能仔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B:
交流异步电动机原有七种调速方式,详见GB12497附录.近年来又发展出内馈斩波调速,合计八种

网友C:
都到变频交流调速时代了!节能降耗,应用范围广,大家尽情的用吧!OK

楼主:
各种调速方式.都有他的应用范围.要根据需要选择调速方式.一种方式不可能都适合.希望各位说一下应用经验.

网友A:
能否到10.30我的主题里讨论一下?

楼主:
请问你的主题在哪里?

网友D:
我们公司基本都用变频器来驱动,主要是变频器可以设定十几个速度。又可以节能。

网友E:
都21世纪了,变频器调速最简单,实惠!

网友F:
楼上的说得对,现在用变频器简单,实惠,安装和控制都十分方便,而且检修也比较少

网友G:
变频器调速最简单

楼主(2006-06-13):
三种基本方式,各有各存在的价值,也各有各的长处与短处,基础问题.是电工朋友必须了解的.希望各位讨论

网友H:
同意老毕的说法

网友I(2007-03-18):
变频器在空压机中的运用,有何要求

网友J:
搞维修时不是由我们决定是用什么调速方法,前人已经做好了,所以各种调速方法应该都要知道一点的。

网友K:
要求不高的可以用电磁调速

网友L:
现在的时代还去用电磁调速?变频器调速应主流

网友M:
现在用变频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