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速问题

楼主(2005-10-27):
我厂有一台电机是随其他电机的速度而运动的,主动电机速度不太稳,造成这台电机总是在调速使电流不稳,有电磁噪声,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你应该先把主机的速度稳定了以后才能解决

网友B:
加阻尼环节电路

网友C:
同步控制器问题

网友D:
何种负载?独立能否稳定

网友E:
这是一个随动系统,首先要解决主动电机的问题,否则,随动电机的性能越好,他就会越摆,有电磁噪声是电流变化的原因。估计你这套东西比较老,现在好多数字产品都有主从控制功能,改造后效果会好得多,如果你是以前模拟的东西,要解决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