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功率选择

楼主(2005-10-27):
原负载是用5.5KW直流电机拖动,现准备采用变频调速交流异步电动机拖动,请问:交流电机的功率选择多大为宜?谢谢!

网友A:
相同功率即可,知道变频器原理,功能原理就能理解该答案。

网友B:
如果负载惯量较大,交流电机的功率就需要加大.因为直流电机启动性能比交流电机好的多.

网友C:
交流异步电动机最好是7.5电机如果用5.5电机变频器用恒转矩的,这样不会失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