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为什么三菱人机F940GOT-BWD每次下载界面后屏上的字都变成日文了??谢谢

楼主(2005-10-28):
请高手指点,为什么三菱人机F940GOT-BWD-C每次从电脑下载界面后屏上的字都变成日文了??谢谢

网友A:
日本人捣鬼呗!

网友B:
你用的是那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C:
不可能啊,你用FX-PCS-DU-WIN-C这个软件试试.

楼主:
 蓝色潜龙 我正是用这软件的

网友D:
是不是没有选择语言呀.

网友E:
在FX-PCS-DU-WIN-C这个软件环境下,点击"新建".
出来"项目设定"对话框,DU语言选择chinese即可.

楼主:
太感谢Andrew118大哥了,这问题折腾我好些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