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平方的电缆能不能负载160kw的水泵电机连续运转?

楼主(2005-10-28):
我这里有一个方案,用户使用380V、160kW的电机带动水泵,我选用100平方的电缆作为主动力电缆,请问大家,这样选择是否恰当,谢谢!

楼主:
说明一下,是多股铜芯线

网友A:
根据电缆查一下电工手册上面很清楚

网友B:
不行;不知是动力柜输入电源;还是电机输入电源;多股电缆一般按1平方2个电流计算

网友C:
可以,稍微抠了一点,但是水泵不会过载,1个平方3安培,差不多

网友D:
好象没有100mm2的电缆,只有VV3*95+1*50(空气中安全载流量280A)
VV3*120+1*70(空气中安全载流量325A),160KW电机电流大约320A因此,要用120mm2电缆

网友E:
完全可以  160KW 大概290A个电流 水泵全频运转电流会降低的

网友F:
约25度以下完全可以

网友G:
呵呵,YDL说的好,国标的好像是没有100的哦

网友H:
怎么都不考虑距离问题?

网友I:
呵呵,YDL说的好,国标的好像是没有100的哦
70,95,120,150,185,240等规格

网友J:
我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