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插头怎么是6芯的啊?在哪儿能搞到啊?请指教~

楼主(2005-10-28):
台达变频器插头怎么是6芯的啊?在哪儿能搞到啊?请指教~

网友A:
就是普通电话线的头,到处都是

楼主:
谢谢!~我就用2根线连的,通讯没问题,谢谢!

网友B:
就2跟线有用,RS485[/b]

网友C:
  就用2根就可以了,RS485通讯

网友D:
就用两根就行了,R485通讯接口。

网友E(2005-11-27):
台达变频器因为这种接头,不太方便边多台机器连网
我在一个项目中用一台PLC控制三台DVP-F变频器,要自己做一个通讯分接头,连网方式是星形,对RS485通讯记号传输,这样可能不太好,各位兄弟有什么好的方法,请多多交流。

网友F:
R485通讯接口 应该是总线结构

网友G:
哪位朋友有RS通讯的Delphi源程序,提供将不胜感激!
大三的一名学生.
  e-mail:wbw16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