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不能计传感器脉冲信号

楼主(2005-10-28):
现在有个客户,买了我一个涡轮流量传感器,输出脉冲信号与PLC连接.它进行加法运算,就是一个脉冲一个脉冲的计数,但不能实现.我个人认为,是因为我的传感器频率很高的原因,它不能单纯的靠加法运算来计量.它以前用齿轮流量计,但那个频率很低不会出问题.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望前辈指教

网友A:
你用什么PLC.
速率是多少

楼主:
客户说是高速的,具体的不清楚呢

网友B:
高速是多少,

网友C:
还有就是电压、电流、PNP和NPN是否匹配

网友D:
还有一点,PLC要用高速计数器输入端,否则响应不了。

网友E:
对,PLC要用告诉计数器,否则响应会出问题

网友F: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关注中

网友G:
1,高速脉冲有5V/12V/24V之分,千万别错了,
2,一般PLC会有2个高速输入端子,
3,还有些脉冲是作显示用的,信号很微弱,它不足以推动PLC的输入!

网友G:
若未解决,可联系:zhj6850@163.com

楼主:
就计数器而言,在配传感器的时候都不能单纯一个脉冲一个脉冲的做加法运算的.单位时间内,脉冲数是很多的,根本就响应不过来的.我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通过软件来解决吧,不知道前辈们有什么指教??很感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H(2006-05-13):
当然能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