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大家指教

楼主(2005-10-28):
控制步进电机实现三种速度的调速,按下开关1,每分钟为一100转;按下开关2,每分钟为
200转;按下开关3,每分钟为200转;按下开关5,反转,每分钟为100转;按下开关6,反转,每分钟为200转;按下开关7,停止。步进电机为三相六拍制,系统要有正反转显示,要求步进电机运行状况显示。
我实在做不出来
,水平有限,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A:
<!--图片标记1-->
将频率用DM倒一下然后在根据你的起停在前面加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A:
将频率用DM倒一下然后在根据你的起停在前面加条件就可以了<!--图片标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