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制pt100,是哪三线

楼主(2005-10-28):
本人初次搞硬件设计,连个传感器也没见过,让你们笑话了,问一个愚蠢的问题。

三线制pt100,是哪三线,设计电路图时如何连接?

网友A:
    三线制只是在电阻的其中一端接出两条线而已,主要是为了平衡由于导线引起的阻值误差。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pt100的模块。那上面有一个简单的图,有两根线实际上就是一根,和另一根中间接一电阻。目的就像虫说得。应该是的。

网友C:
热电阻的一端引出一根导线把它接入电桥的一个桥臂中,另外一端引出两根导线,一根连在与热电阻桥臂相邻的桥臂中,另一根与电桥的供电电源相连,与电桥的平衡无关。

网友D:
  我也和侠之大者一样,一点都不了解,高手们可以更详细的说说热电阻的原理和组成么

网友E:
温度为零时输出100欧的电阻值

网友F:
热电阻的原理和组成曾多次讨论,请翻先前的帖子。。。。

网友G:
能够将你的E-mil:告诉我给你发个图片过去一看你就全明白了.

网友H:
TO  gaoz:麻烦你也给我发一张图好吗??谢谢了
health_pig@yahoo.com.cn

网友I:
PT100测量温度是用不同的电阻值来表示温度的,当测温点与二次表距离增加时,导线也增加,导线的阻值会被二次表认为是温度值,为了消除导线延长对温度的影响,所以使用三线制。相当于把桥路中的热敏电阻(铂电阻)二端和供电线一起引到现场,这样就是三线制了。

网友J:
一看原理图全明白了

网友K:
见:
http://www.autoyx.com//IOAsm/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