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5-10-28):
我现在有一台松下变频器400V 37KW用在大型洗衣机上电机是30KW 6极的。现在电机出现抖动的状态,而且输出有一相低。请用是哪出了问题,是模块坏了吗?IGBT是智能型的求助哪位指教一下。

网友A:
可能不是你的变频器有问题
那你有没有检测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B:
驱动有问题。

网友C(2008-07-29):
我公司专业维修松下变频器。13392658758

网友D:
多老的帖子了啊!

可能输出反馈有问题!
输出有一相低说明模块60%是好的。
驱动电路集成在模块了。模块坏的可能性也很高。

IPM 即Intelligent Power Module(智能功率模块)的缩写,
是以IGBT 为功率器件的新型模块。 这种功率模块是将
输出功率元件IGBT 和驱动电路、多种保护电路集成在
同一模块内。

网友D:
为了经营广告AD下!
工控自动化变频器维修服务
027-84294320专业维修工业电路、CRT、
PLC数控伺服、变频器、软起动、触摸屏
武汉诚宇自动化是专业的变频器、PLC维修公司,
维修企业化运作,随时接修快速反应,持续的保障免费检查,
先核维修价,经用户认可再进行维修.备件充足,交货迅速.
所有维修变频器质量保证,电路板级维修,价格优惠!
同行技术交流找
工控自动化论坛小熊:
bbs.gkzdh.com
bbs.cyzdh.com
祝大家生意兴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