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高手赐教

楼主(2005-10-28):
  请教各位大侠: 现场用2个温度采集模块采集10个PT100的信号传到触摸屏上在通过触摸屏传数据到PLC上连到上位机做自动控制系统,在PLC或者上位机故障的时候又可以通过触摸屏显示的温度进行手动控制的系统,问什么PLC和触摸屏能够达到要求~~~!!!!如果有这方面的样板案例能否发个给我E-maill:cld_xmfj@163.com  QQ:314765535
谢谢啦~~~

网友A:
一般是通过PLC给触摸屏送数据.

网友B:
    美国红狮的第三代人机界面,利用其多串口通讯功能,既可以最为操作终端用,同时也可作为信号转换中端用。

(美国红狮)Red Lion G3第三代人机界面
      新的G3 HMI为您提供多达5种不同类型的即时的高速通讯接口,不管你选择哪个制造商,G3 HMI都可满足您的要求,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产品介绍
      ■多种整合的即插即用式通讯卡
      ·与多达五种串行设备通讯-PLC、PC、驱动器、PID控制器,波特率可达115KBaud
      ·10/100Base-T以太网:通过您的网络系统快速获取数据;从远地点遥控和排除故障
      ·通过随机电缆USB端口可提供快速下载
      ·多种协议转换功能,标准的和非标准的
      ·数据记录,趋势显示和历史数据显示
      ·C语言平台提供更强的数据处理和逻辑控制
      ·支持GSM型Modem,能发SMS(短信)

      ■无以匹敌的计算能力
      ·32位浮点运算
      ·配方处理、数学表达式计算
      ·100个警报点扫描器
      ·实时调度器、时间记录、时间标记
      ·使用方便的快闪卡,内存实际上可以无限大
      ■价格低、总成本低
      ·完整配置的G303成本比其它3”的HMI低,但却有超群的性能
      ·使用免费的Crimson软件,浏览
      ·可得免费的版本并更新
      ·直观、完全可调的灵活性为您和您的用户节省时间
http://www.redlion.net/Support/Software/Crimson2.0/Docs/Crimson2CNR6.pdf

网友C:
不是触摸屏的问题
是你的组态和设置问题

网友D:
如果你的温度采集模块有通讯协议,是可以直接传到GP上的,如果没有,只能通过PLC来了,试试PROFACE触摸屏吧,它的扩展通讯功能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