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上载

楼主(2005-10-28):
按S7-300描述,从PLC上载硬件组态时,分布式I/O不能被上载,但我使用时却能.还有我是否可以用我上载的项目下载到PLC(清空PLC之后),程序能否运行

网友A:
只有自己建立的符号表不能上载.上载的程序可以再下到PLC里使用,不过硬件配置要一样的!要是原上载的PLC就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