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3000 新学者的问题

楼主(2005-10-28):
我刚刚开始学习CS3000,只有软件,现在我建立一个工程,有四个HIS,8个NODE,在NODE里面我配置了I/O卡件和通讯卡,我把AAM10作为TE-0001的输入卡,AAM50作为TV-0001的输出卡,然后调用输入输出模块画图,并连接,可是存盘的时候存不上,是不是还需要给TE-0001,TV-0001和TIC-0001分配地址阿?怎么分配,在什么地方啊?请专家帮忙。谢谢阿。
我市初学者,没有培训过,也没有接触过别的DCS,可能叙述不是很清楚,请大家见谅,帮帮后学者。

网友A:
存盘时候系统会自动纠错,如果error报错0,就可以运行了.如果存在error,你要看详细的信息是怎么说的了,我也不便回答啊.可能是你的回路算法本身不通过,或者参数设置错误.另外你试着看是不是在item里面没有标lable?如果你不明白什么是lable,就看manul吧.

楼主:
谢谢阿,我回家再试阿

网友B(2005-12-11):
应该是给输入输出定义地址!你定义了具体的卡件,卡件上有通道地址.你在组态的时候不是有个pio模块,在pio模块指定的地址应该和你通道的地址一样,比如%Z011101代表的是第一个node的第一个槽的第一个通道.地址的分配你可以双击你所定义的卡件,然后就可以看见通道的分配了,都是以%Z开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