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运行规程(DL/T 572—95)

楼主(2005-10-28):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电力变压器(下称变压器)运行的基本要求、运行方式、运行维护、不正常运行和处理,以及安装、检修、试验、验收的要求。
    本规程适用于电压为1kV及以上的电力变压器,电抗器、消弧线圈、调压器等同类设备可参照执行。国外进口的电力变压器,一般按本规程执行,必要时可参照制造厂的有关规定。
2 引用标准
    GB1094.1~1094.5 电力变压器
    GB6450 干式电力变压器
    GB6451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
    GB7252 变压器油中溶解气体分析和判断导则
    GB/T15164~1994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负载导则
    GBJ14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力变压器、油浸电抗器、互感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DL400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
    SDJ7 电力设备过电压保护设计技术规程
    SDJ8 电力设备接地设计技术规程
    SDJ9 电气测量仪表装置设计技术规程
    SDJ2 变电所设计技术规程
    DL/T573—95 电力变压器检修导则
    DL/T574—95 有载分接开关运行维修导则
3 基本要求
3.1 保护、测量、冷却装置
3.1.1 变压器应按有关标准的规定装设保护和测量装置。
3.1.2 油浸式变压器本体的安全保护装置、冷却装置、油保护装置、温度测量装置和油箱及附件等应符合GB6451的要求。
    干式变压器有关装置应符合相应技术要求。
3.1.3 变压器用熔断器保护时,熔断器性能必须满足系统短路容量、灵敏度和选择性的要求。分级绝缘变压器用熔断器保护时,其中性点必须直接接地。
3.1.4 装有气体继电器的油浸式变压器,无升高坡度者,安装时应使顶盖沿气体继电器方向有1%~1.5%的升高坡度。
3.1.5 变压器的冷却装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按制造厂的规定安装全部冷却装置;
    b.强油循环的冷却系统必须有两个独立的工作电源并能自动切换。当工作电源发生故障时,应自动投入备用电源并发出音响及灯光信号;
    c.强油循环变压器,当切除故障冷却器时应发出音响及灯光信号,并自动(水冷的可手动)投入备用冷却器;
    d.风扇、水泵及油泵的附属电动机应有过负荷、短路及断相保护;应有监视油泵电机旋转方向的装置;
    e.水冷却器的油泵应装在冷却器的进油侧,并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冷却器中的油压大于水压约0.05MPa(制造厂另有规定者除外)。冷却器出水侧应有放水旋塞;
    f.强油循环水冷却的变压器,各冷却器的潜油泵出口应装逆止阀;
    g.强油循环冷却的变压器,应能按温度和(或)负载控制冷却器的投切。
3.1.6 变压器应按下列规定装设温度测量装置:DL/T 572—95
    a.应有测量顶层油温的温度计(柱上变压器可不装),无人值班变电站内的变压器应装设指示顶层油温最高值的温度计;
    b.1000kVA及以上的油浸式变压器、800kVA及以上的油浸式和630kVA及以上的干式厂用变压器,应将信号温度计接远方信号;
    c.8000kVA及以上的变压器应装有远方测温装置;
    d.强油循环水冷却的变压器应在冷却器进出口分别装设测温装置;
    e.测温时,温度计管座内应充有变压器油;
    f.干式变压器应按制造厂的规定,装设温度测量装置。
3.1.7 无人值班变电站内20000kVA及以上的变压器,应装设远方监视负载电流和顶层油温的装置。
    无人值班的变电站内安装的强油循环冷却的变压器,应有保证在冷却系统失去电源时,变压器温度不超过规定值的可靠措施,并列入现场规程。
3.2 有关变压器运行的其它要求
3.2.1 大中型变压器应有永久或临时性起吊钟罩设施及所需的工作场地。
3.2.2 释压装置的安装应保证事故喷油畅通,并且不致喷入电缆沟、母线及其它设备上,必要时应予遮挡。
3.2.3 变压器应有铭牌,并标明运行编号和相位标志。
    安装在变压器室内或台上、柱上的配电变压器亦应编号并悬挂警告牌。
3.2.4 变压器在运行情况下,应能安全地查看储油柜和套管油位、顶层油温、气体继电器,以及能安全取气样等,必要时应装设固定梯子。
3.2.5 室(洞)内安装的变压器应有足够的通风,避免变压器温度过高。
装有机械通风装置的变压器室,在机械通风停止时,应能发出远方信号。变压器的通风系统一般不应与其他通风系统连通。
3.2.6 变压器室的门应采用阻燃或不燃材料,并应上锁。门上应标明变压器的名称和运行编号,门外应挂“止步,高压危险”标志牌。
3.2.7 安装油浸式电力变压器的场所应按有关设计规程规定设置消防设施和事故储油设施,并保持完好状态。
3.2.8 安装在震级烈度为七级及以上地区的变压器,应考虑下列防震措施:
    a.将变压器底盘固定于轨道上;
    b.变压器套管与软导线连接时,应适当放松;与硬导线连接时应将过渡软连接适当加长;
    c.冷却器与变压器分开布置时,变压器应经阀门、柔性接头、连接管道与冷却器相连接;
    d.变压器应装用防震型气体继电器;
    e.柱上变压器的底盘应与支架固定,上部应与柱绑牢。
3.2.9 当变压器所在系统的实际短路表观容量大于GB1094.5中表2规定值时,应在订货时向制造厂提出要求;对运行中变

网友A(2008-11-16):
附录中是否有什么公式需要补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