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谁知道哪个公司有把单电控信号转化为双电控信号的产品?

楼主(2005-10-28):
求助:谁知道哪个公司有把单电控信号转化为双电控信号的产品?
或者相关公司的资料很通讯方式,望告知!谢谢!

网友A:
这个是开关两信号的变换,利用继电器的常开和常闭点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B:
不好意思:什么叫单电控信号\双电控信号

网友C:
仁兄提问太简化了,让人不好回答!
电控信号简单说可以分开关量和模拟量2类,开关量可以用南京说的方法解决,而模拟量就比较复杂了。模拟量又分电压型、电流型、脉冲型等等不少呢,而不同型式又有不少级差分类,仁兄提问让大家帮忙最好说清楚点!

网友D:
9494,提问题要表达清楚,否则大家只是一头雾水!

网友E:
模拟信号使用一进两出的隔离转换器,需要请点击http://www.wanweib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