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動執行器不工作

楼主(2005-10-28):
溫控儀控制電動執行器,要求溫控儀輸出4-20MA電信號控制電動執行器動作,但目前發現電動執行器并沒按照溫控儀上的要求動作,經過實驗發現溫度設定值變化時,輸出電流信號兩端電壓沒變化,執行器不動作?
請大家參考解答?

网友A:
输出电流信号两端电压没有变化,为什么不直接量一下电流?没有输出信号,那么问题就不在执行器上,而是在温控仪上。

楼主:
關鍵我手頭還沒有模擬電流表,想用接電阻通過測量電阻兩端電壓來間接觀察電流的變化。
溫控億剛買的,應該沒多大問題,廠家提出溫控儀和電動執行器供電電源應該相同,即電位差應該相同,不知這有沒有關系。
應該設置溫度與實際溫度有差值時,應該有輸出控制電壓或電流信號的變化,但實際不變化,不知原因何在請高手指點。
溫控億是英國的WEST4100,執行器是丹弗斯的AME25

网友A:
“應該有輸出控制電壓或電流信號的變化,但實際不變化”,“溫控億剛買的,應該沒多大問題”,这不矛盾吗?
目前感觉与“运动控制”关系不大,换到其它论坛,也许有更专业的人士出没。

网友B:
你应该测一下温控义有没有输出电压,然后看控制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不知道配有手操作器没有?手操作器和执行器电源相序应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