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的K4LCN板能直接替换K2LCN吗

楼主(2005-10-28):
我公司的DCS系统是HONEYWELL的TDC-3000 R400,有一台NIM的K2LCN板坏了,不知能不能用K4LCN板直接插上去用?
听说K4LCN的性能比K2LCN好,价格上K4LCN也比K2LCN便宜,真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性能和价格确实如你所说,但如果想更换,第一要看你HM中有无K4的属性文件,第二如果你的NIM是冗余的话,那么一个用K2一个用K4这样在硬件配置上违背了冗余的原则。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可以和我联系,我可以帮你解决,022-24340076,13820004523。

楼主:
我想:将一台US上的K2LCN-4换到NIM上用,这样两台NIM在冗余上就无问题啦,在一台US上用新买的K4LCN,其它6台US还是用K2LCN,这样做可以吗?K4的属性文件要怎么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