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拂斯3002故障

楼主(2005-10-28):
一台丹拂斯3002变频器,故障现象是通电开关电源好象负载过重起振困难,主板上发光管LD101,LD102一起亮且闪动,开机一段时间后电源正常,但LD101仍亮(正常应为不亮),此时可起动,液晶显示频率可上,但无电压输出.请教LD101亮是何故障.

楼主:
LD101标有IMAX,LD102标有INVOK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朋友,你在说些什么?你是用的VLT3000的变频器么?哪里有什么LD101/102,控制板上有两个灯,一红一绿,是故障和电源灯;如果有故障液晶屏上会显示故障信息啊?我这里是广州的DANFOSS一级代理和指定维修中心;02032372001 ,马

楼主:
是在下面电源板上,而不是在面板上。现在是不显故障信息。我们估计LD101是提示电流大报警。但就是没查出来。

网友A:
电源板上哪里有发光管指示灯?老兄,你不是逗我玩儿呢吧~~~
Imax看上去确实像过电流报警,INVOK一定就是inverter ok的缩写。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特殊的型号?
我修过那么多danfoss还没见过电源板上带灯的~~~

网友B:
再谈谈啊

楼主:
 变频新贵:把上面板拿开,开关电源板在下,发光管在插座旁,贴装如芝麻管大小,正常工作时LD102是亮的,LD101不会亮。

网友A:
XIAO YANG : 只有在大功率的vlt3000变频器的控制板上有一排这样的灯,大概是3060以上,你的变频器型号怎么会是3002呢?
如果出现过流,Imax灯会亮,面板上也会有故障信息显示;照你的说法,一定是变频器坏了。
可以联系我帮你维修,或干脆用新型号替换~~~

楼主:
变频器坏了是无可置疑的,我只是想搞明白罢了,如果要换新,就没有这故事了。

网友C:
电源板故障,VLT3000通病,你的其它VLT3000还会出同样的问题。可修复。13182889102许

楼主:
原因可能会不会是TC110G11AT0263有问题引起?请问有熟悉丹拂斯的高手,此TC110G11AT是什么集成块,后缀0263表示什么意思?谁可提供175H1828驱动板.

网友D:
这样的问题我修的太多 了,是电容的下的铜箔打火而已,把电容全部换了吧,!!!

楼主:
换了的,不起作用.

网友E:
你那里的?可以知道否?以旧换新有优惠!联系QQ  173792311

楼主:
 TO:PHONI: 重庆02389069041

网友F(2007-10-24):
请教:
    丹佛斯3002变频器,远程控制一启动电机动一下就显示EXCEPT ALLEGAL ERROR PC=186CO,alarm灯又不亮,是何故障?烦指教。谢谢!chaojinlei@sina.com

网友G(2009-02-06):
请教3002自检时显示CONTROL CAR FAVLT-EEPRAM  是什么坏了 是哪个存处器么?有没有欲到过着样的故障的朋友啊?麻烦指教一下  309195901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