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干扰解决方法

楼主(2005-10-28):
我们单位的电阻炉,用变频器驱动冷却风机,相临的调功柜中双向可控硅有误触发现象,恳请各位师傅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你好!
你接线的时候你有没有套屏蔽管啊

网友B(2007-02-13):
请问是什么变频器  台达变频器调它的载波频率变小
ABB的调开关频率加大  可以试试看

网友C(2007-04-19):
太早了,以前没道这来,变频谐波干扰,在遇到此类问题加上滤波器

网友D(2007-06-06):
变频器造成前端电网谐波,谐波污染造成相临的调功柜中双向可控硅有误触发现象,因此建议在变频器前端加装有源或无源滤波器应该可以解决该问题。具体事宜可联系丁华峰13805327920,hfding75@163.com

a;lskdjf

网友E:
  说得好有道理 我就遇到一个这样问题

网友F:
除了以上措施外还得把地线分开,不要用同一接地点.

网友G:
遇到过一次变频器干扰,距离车间40-50米远的灯泡都有闪烁,电话机\电视机\等 都有不同程度的干扰, 最后更换了几台不同品牌的变频都没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确定变频器本身接地没有问题,奇怪的是,当车间打扫卫生后在地上留下水迹,地面潮湿后干扰就消失了!  郁闷~~~~!!!最后感觉还是接地的事,在那现场的接地很有个性!

网友G:
最后买了个DC电抗器给厂家  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