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级变速机油?

楼主(2005-10-28):
请问无级变速箱里用普通机油可以吗?

网友A:
40#机油应该没用问题吧。

楼主:
听说不是得用专用的牵引液吗?

网友A:
没必要那么专业吧,几年前和别人修过一台行星摩擦无极变速电机,变速器里面换成了30#机油,最后也没管它,以后也没搞过那台减速机。
如果方便,你换成液压油也成呀!
放心去弄吧,一般不会坏的,大不了重新修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经验——就是这样乱整出来的。。。

网友B(2006-01-17):
用齿轮油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