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指示灯的颜色-有什么标准吗

楼主(2005-10-28):
  小弟我是个电工初学者,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在高压控制系统和低压控制系统中,电源指示灯有没有什么标准呢?怎么红色的可以表示合闸,有的地方又表示分闸,搞的我很是懵懂,忘各位大虾指点一二。小弟我不胜感激

楼主:
望各位大侠能给小弟我指点一二啊...拜托了

网友A:
据我所知,在变配电系统里,红色(按钮和指示灯)表示合闸或线路上有电,绿色相反。
在机器设备的控制系统里,绿色表示启动机器设备或机器设备正在运行。红色表示使正在运行的机器设备停止运转或机器设备处于停止状态。
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书店查查资料,例如《电工手册》。

楼主:
想请问下...那位大虾知道网上那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B:
红停绿开黄点动

网友C: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D:
有,请查GB 2682-1981电工成套装置中的指示灯和按钮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