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C3679是什么开关管?可用什么东西代替?

楼主(2005-10-28):
(无正文)

网友A:
C3679是一个电源开关管,在许多计算机电源里面都能找到可替换的

网友B:
http://www.litremeter.com/pages/downloads3.html
按上述地址现在技术参数表,按技术参数表说明找相应的替代品

网友C:
跟据北京家电维修网→全系列三极管应用参数
http://www.bjjdwx.net.cn/Article/View/926.asp
C3679 BCE NPN 电源开关 900V 5A 100W 6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