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232-485问题

楼主(2005-10-28):
各位前辈:
    通过利用RS232/485转换器经PCL-745B卡来接受传感器发送的数据,用串口工具接受正常,可是发送命令不正常,通过另一台机子检测发现转换的字符都是双的 如:发送ST 另一台机子检测接受为:SSTT. 但是,用超级终端能正常发送,可另一台机子检测接受仍是双字符! 那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谢谢!

网友A:
先用一个串口线,测两台机器通讯是否正常。
再检查,停止位,校验码,速率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
用一个串口线,232-485-232测两台机器通讯正常,其他的也正常啊?

网友B:
谢谢了,正在找这类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