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李春发老师

楼主(2005-10-28):
我是刚接触变频器的,现在手上有两台普传PI-168变频器,有一台是别人已设置好的,能正常运,一上电就显示“00  00HZ",但是想看基本参数按何键都没用,按PRG只能看到运行监视参数,如何操作才能看到基本参数。另一台是我自已装的,也能正常运行,但每次上电都要按一下Run才进入”00  00HZ“,要怎样操作才能使其一上电就显示”00  00HZ“。请指点一下,谢谢!!! smdfl10@sina.com

网友A:
应当是参数设置问题,说明书刚好不在身边,还要请普传PI-168变频器代理商回答。

网友B:
问题太简单,没有人回答你啊哈哈,把参数设定为外部控制,然后将外部启动端子短接。

楼主:
别见笑,刚接触嘛,问题不在简单不简单,只是不明白就问,不耻下问。“一上电就显示“00  00HZ",但是想看基本参数按何键都没用,按PRG只能看到运行监视参数,如何操作才能看到基本参数。另一台是我自已装的,也能正常运行,但每次上电都要按一下Run才进入”00  00HZ“,要怎样操作才能使其一上电就显示”00  00HZ“。请指点一下,谢谢!!”